IBM X40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4-10-26):
今天接了一个古董级机器IBM X40的,故障时开机屏幕有时候显示,有时候黑屏。
我把机器拆开后,按开关居然点不亮了,撒也没动就取了几个螺丝而已,于是把键盘螺丝又安装好,就点亮机器
这个机器居然不装键盘螺丝按开关开不了机器。是不是个奇葩问题不知道大家碰到过没有。
至于黑屏的问题,是屏线松了。
开不了机

网友:
键盘上有颗螺丝是固定开关的 取了就按不到开关了 肯定不开机咯

网友:
IBM如果自检外设没成功不亮机是 正常的

网友:
受教了。先收藏一下。以后可能会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