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
下载附件只扣分下不了

楼主(2014-10-26):
连续好几次了,只扣分!不能下载附件,又出问题了

网友A:
   你好,你说的情况具体请截图,或者说明清楚原因,24小时之内下载同一个文件都是只扣一次下载分的,你可以截图也可以自己在你的空间查询下载记录看是否扣了,如果真的是你说的这样请截图上传我们会给你处理。要有图有真相的这样才会有说服力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说的情况具体请截图,或者说明清楚原因,24小时之内下载同一个文件都是只扣一次下载分的,你可 ...

浏览器问题!换回IE解决了。谢谢版主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