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开机一会后黑屏无响应

楼主(2014-10-26):
故障:有时候开机5分钟左右后显示屏黑屏,主机指示灯亮,CPu风扇运转正常,硬盘灯不亮也不闪烁,主机关机键不起作用,必须断电源插头才能重新开机,有时候重新插上电源开机正常了有时候一直重复黑屏以上情况,电源电容都换新了。电压浮动很小,。
采取措施1:怀疑cpu温度温升快又高,鲁大师测试温度达到90度,换风扇,又把Cpu外壳去掉再测试最高70度不再升了。故障依旧。
2:电源功率低,全部更换大一倍的新黑金刚电容,万用表测量软件测量电压浮动小没问题。故障依旧。
3:把独立显卡拆除用集显问题解决。
现在我想问我的问题是出在独立显卡吗?还是出在主板或者电源上?请高手解疑,因本人没有多余件所以不能代换排除,只能看大家经验分析下谢谢各位了。
主机配置电源金河田最高300瓦。主板富士康690G,独立显卡蓝宝石海外版4650。CPU4400+。内存4G。硬盘之前坏道了现在换新1T的希捷。

网友:
独显的可能性比较大哦,毕竟独显有问题也会引起黑屏死机的问题的。

网友:
高维修没一块旧显卡 代换吗    试下换显卡

网友:
如果是显卡的问题应该怎么修理独立显卡呢

网友:
这种问题 先排除其他部件  如果还不行   刷BIOS 试试

网友:
换个主板吧

网友:
黑屏时打下5VSB等各处电压值是否异常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就是独立显卡引起的。。。独立显卡显示一会就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换过吗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B:
之前有台机跟LZ一样,换独显也没有,不知何解?

网友C:
没有人考虑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都正常吗

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台机跟LZ一样,换独显也没有,不知何解?

最后怎么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人考虑系统?

系统重做好几回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想到是dvi线的事呢?换vga没事?问题渐渐明朗化

网友:
你换三大件吧

网友:
看来没结果了

网友:
等再试几天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昨天开机黑屏去掉显卡用集显还是黑屏,这样就是主板的事了,哎郁闷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