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能不能屏蔽C通道

楼主(2014-10-26):
有张七彩虹9800GT原来是点不亮,经查是显存供电无电压,换电源芯片后电压出来了,现在能点亮不过大花,用程序测试下是C通道报错,换过显存和加焊过核心都是这个通道报错,现在想能不能屏蔽掉C通道,只要能用就行,有高手话这个通道不可以屏蔽,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老显卡很久都不修了    你试着拆掉那组显存

网友A:
刷个9600GSO 256M 128位宽的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9600GSO 256M 128位宽的BIOS试试

我刷过这个BIOS,但不能亮机。

网友:
应该不通用吧~

网友:
电路板有断线的地方吧

网友:
没焊好吧,要不就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