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S有背光 无图像

楼主(2014-10-26):
昨天有一个华硕X53S笔记本 我就帮他拆机插一下喇叭  装完就变成有背光无图像了   倒霉呀!!!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口,那里没有接触好呢!

网友:
屏线没插好吧?要不看一下VCC有电压没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网友:
华硕神机一切皆有可能,不知让多少高手名誉扫地暗自落泪,手贱者死亡无数!不过也就屏 cpu 内存 硬盘 主机等几个东西,分别替换一下看下然后把坏的换成好的就秒杀了.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拔插下屏线接口,外接看看;然后测量LVDS信号,或者把喇叭线拔掉(呵呵),实在不行还有一招可以解决——赔机子……古人云:用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问题就是有没有钱……

网友:
电流上去没?电流上去了,查下屏供电

网友:
屏接口插好了  供电也有 都试过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显卡也焊过了

网友:
外接有吗?人为故障最麻烦 。

网友:
外接正常

网友:
组个测量屏线对地电阻看有无异常

网友:
不好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