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80V不过内存,不跑码。

楼主(2014-10-26):
       接到顾客一台华硕U80V开机,不跑码,电流0.75A,上不上内存电流现象都一样,很明显是没有过内存。北桥:AC82PM45,南桥:AF82801IBM,EC:IT8502E,显卡:216-0728018.目前刷过BIOS,顾客说是使用中死机了,然后强制关掉后就开不起了。难道北桥坏了,测北桥上面的电容阻值有三个电容是短路的0欧,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遇到这种不跑码的真不知道怎么检测和维修,检测哪里?希望能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
过没过内存不能这样判断。要去测。0.75的电流,你的CPU复位有没?北桥要测桥供电电感才准确。加焊显卡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0.75要加焊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