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奇葩手机连wifi

楼主(2014-10-26):
本人用的金立e3t.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自己的3楼路由器是经过1楼的路由器的.我手机设置的.我自己就可以连接有网络.其他的手机就是不可以.有时我的也不行.重启就可以了.  但他们的怎么都不可以的.   我也给客户设置了个路由器.也是经过一个路由器的. 同样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设置的不经过路由器的都可以的.   就是经过一个路由的就是不行.  肿么回事?

网友A:
第二个路由器你怎么设置的 怎么接的 这是个问题  我经常给人家路由连路由 表示没有这一种情况

网友:
正常来说都可以的呀,没有问题的呀,应该还是你设置的事!!

网友B:
楼主自己路由器是做桥接还是中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路由器是做桥接还是中继呀?

网线链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路由器你怎么设置的 怎么接的 这是个问题  我经常给人家路由连路由 表示没有这一种情况

改了lan口的ip   线就是链接在出线的接口  就没有了

网友:
设置问题  重新设置试试

网友:
你把第二个路由器当交换机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