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修到几块台板的怪问题,都难搞,谁来支个招

楼主(2014-10-26):
一块是七彩虹C.N78C V18  回收回来的,自己也有一块这样的料板,桥坏,单桥,AMD2  这块回收回来的,发觉才点亮,于是装了一个系统系统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后来发现软关机不能断电,郁闷,再试一次还是这样, 修吧,没有思路,又没有IO  ,加焊桥?算了,因为有另一块一样的板,桥坏,把此板的桥拆下来弄到另一块上去,能亮机也是短接开关能断电,上硬盘,发现进系统会黑屏,死机不动,进PE也是这样,唉,问题真多,于是把此桥又拆下来还原到原来的主板,还是一样的故障,不能关机,软关机,还有内存电压,桥供电,CPU供电没有,把桥的供电上的74门电路换了,进系统能关了一次,后面又不行了,失望.    扔到一边去.
       另一块同行拿过来的昂达P61H  网卡坏了,灯亮,同行说客户的路由各方面都打坏了,拆掉网卡,插上小喇叭,嘀嘀叫了两声,以为是能显示了,接了显示器还一样,插独显,能显示,郁闷,后来测RGB对地正常,其中13 14脚有一个是无穷大,跑线跑不通,旁边有一个十几脚IC, 不通的脚是和他相通的,想换找不到IC,算了,放生.
      另一块是映泰A78OL3B  同行的,说给客户装系统GHOST完后 会得一个?号,不引导,我叫他把系统 硬盘 数据线排除,还有电源他说都排除了.还是这样,到我手上是裸板,用我的东西,一切正常,换了两个硬盘也是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这问题能不能收费,到时还回他还是这样的故障,此板同行已经换了主板了就正常,这板客户不拿走留下来的.

网友A:
IO周过的排阻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周过的排阻换一下

你指那一块,第一块就没有IO  别的和IO关系不大

网友B:
建议楼主报个远程什么的好

网友C:
第一个不能关机问题:是NV芯片组主板关机时序中无法拉低SLP_S3#实现关机的, 查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是否正常发送到桥。
第二个是过内存不显示:请使用判断卡看是挡什么 代码,再进行维修,H61好多板都是过内存不显示的。
第三个应该与电源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报个远程什么的好

报什么远程,我是要你解决我的这个问题的,和远程有什么关系呀 不知道就不要乱说 报远程能解决这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不能关机问题:是NV芯片组主板关机时序中无法拉低SLP_S3#实现关机的, 查CPU供电的电源好信号是否正 ...

不好弄,没有图纸,都不知道SLP-S3#在那里,但了CPU管理芯片8802A 第二脚的PG  正常,但跑不出来线去桥去,不弄了,第二块同行拿走了,不能再修了,第三块,在我手上换了几个硬盘,装了几个系统正常,最后把那个南桥的一个SATA 模式改了一下成IDE-ACIH不管了

网友:
1、第一个问题,如果楼主报个远程什么的,时序明了,很快修好的,
2、生意之道交流吧,你准备一些好主板,让那人补钱换好的主板就可,就是坏主板折扣多少钱
3、这个问题不是你一修,让同行忽悠客户就可以,如果是你一修,更简单,主板的钱先收,然后问题一样的话直接说硬盘也有问题,拿回来继续修,你收了第一次钱,难道客户让你退款么?你也不干啊,你把主机留下修,硬盘数据线排除以外,硬盘有问题继续修啊,钱照收,换硬盘也可以收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