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Y470暗屏

楼主(2014-10-26):
用电池机器一切正常,用电源机器暗屏,我用了好多方法修,没修好,无意中来了一样的机器,我就把屏整个拿过来测,竟然好了,没想到屏还能照成这种现象。
暗屏

网友:
我遇到过,用电池屏暗,用电源正常,是屏的问题
精芯电脑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情况,是屏的问题,最后把屏修好了,其实就是升压芯片坏了
详情

网友:
有的,我也修到过一样现象的机子哦!

网友:
长见识了,还真没遇过用电池可以,用电源暗屏的

网友:
用电源机器暗屏,到底是公共点电压过高,还是开启有问题,有修过是屏上的图像芯片出问题,pwm亮度是它转出来的。

网友:
换一个屏吗

网友:
屏都有个供电检测范围,如果此电路有问题,肯定不正常

网友:
我搞过两台了,一台470 一台471 电池开机正常,一插适配器那就暗屏,

网友:
码片出问题了吧,

网友:
学习了,这都可以

网友:
我也遇见过,直接换屏了,

网友:
上次有一台一样的故障没搞好还给客户啦

网友:
LED的暗屏都是先换的屏,但是这种故障估计很难想到到是屏的问题。除非查过供电开启都有后才会想到换。

网友:
我修个,把屏上的芯片2极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屏的自举升压有问题
精芯电脑
对的 我也是修的升压电路
详情

网友:
背光开启问题

网友:
升压芯片换了就秒了
kangyefeng
确认吗,如果是下次试一下
详情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谢谢

网友:
遇到没法修了

网友:
屏 36 37PIN短接下 看亮吗

网友:
这种现象你还觉得奇怪?你刚入行?

网友:
这种故障我碰多了 秒杀

网友:
应该好搞的啊,就那么些问题

网友(2014-12-01):
没碰到过,,有点难,,不知道能不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