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神舟HP650 D6 ,反反复复的故障……

楼主(2014-10-26):
一台神舟HP650 D6,广达QL6的板子,不触发,开关3.3V只有0.3多,测EC条件都正常,加焊南桥,正常了,但是客户使用一天就出现同样的问题,换了一个南桥,用一天还是同样的问题,有时候还会出现自动触发,亮机前掉电。EC 也换过了。
请大家支支招,有没有人修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A:
有时候还会出现自动触发      看这个现象   貌似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还会出现自动触发      看这个现象   貌似RTC电路有问题

会是什么情况啊,请具体说一下吧

网友:
刷一下EC BIOS

网友B:
建议去迅维学习下== 说了你也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去迅维学习下== 说了你也听不懂

想去可是没时间啊,说明白了会不懂吗 ,只怕你说不明白吧,论坛里面的帖子还能弄懂个九成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不是成都的哦。。。。

不是成都的啊,河南濮阳

网友:
这个是单BIOS的 ,换过一个现象一样

网友:
好的,去试一下看看

网友D:
开关供电有问题嘛,在开关上烧一下,如果没问题就飞个限流的电压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关供电有问题嘛,在开关上烧一下,如果没问题就飞个限流的电压上去

开关供电没有问题,对地阻值正常的,换过上拉电阻也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供电没有问题,对地阻值正常的,换过上拉电阻也没好

开关电压是不可能那么低的,查下相关电路,搞桥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换了一个32.768的晶振,现在测试两天了,没再出问题, 应该是好了,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机器,可能开始就是南桥假焊或者损坏,因为是二修机,前一家换过南桥,但是做桥的过程中引起晶振损坏,不稳定,所以出现了这样反反复复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一开始就是晶振的问题,没有上示波器,所以没法测试波形,只是测试了电压是正常的,看来需要更新装备了啊,目前装备都齐了,只差示波器和超声波清洗机了,原来感觉需要测量波形的机器问题还是比较少的,最近关注了一下发现示波器能解决比我想到的更多的问题。
小总结一下,与大家共勉。

网友:
修好了稳定不?又学习了。感谢!

网友F:
开关上的电压只有0.3多也是正常的吗?怎么没见楼主从这下手跑去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关上的电压只有0.3多也是正常的吗?怎么没见楼主从这下手跑去弄晶振????

从这里跑了,直接到EC的,有个上拉电阻,也换过,还是EC条件不满足,没有发出开关信号,可能是我说的不够详细吧,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