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41D 主板無復位

楼主(2014-10-26):
ASUS P5P41D 主板無復位

查無VTTDDR電壓以為APW7120掛了
原本以為可以秒殺的板子....
經更換PU803後一樣不出1.8V
再換PU804 uP7713U8後還是一樣
看來只有一步一步來了

經過P.C.R等漫長的程序...查到了北橋短路了=>當然不會有RAM電壓了
想說北橋那不就沒救了??
不死心,拆下北橋散熱器後發現北橋上的SMD電容氧化了,有輕微燒毀痕跡....
心想難道是"它"???
經更換後>>北橋不短了,RAM電壓、復位也都出來了
上U測試正常此板修復

總結:
北橋SMD電容氧化再加上散熱器的護墊造成短路
給各位大大參考

网友:
有图就完美了

网友:
P  C  R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基本上修此故障不需要圖
只要拆下北橋散熱器就可發現燒毀的電容
典型的華碩"護墊事件",保護過頭造成北橋短路

网友A:
P->C->R
供電->時鐘->復位

网友:
怎么繁体字啊看着费劲啊

网友B:
那吹风枪要多少度啊》?北桥不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吹风枪要多少度啊》?北桥不爆啊?

不用风枪用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R
供電->時鐘->復位

楼主是台湾的吧, 我还有为 供电   时钟  复位是用 V C  R来表示,原来是用P C R  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