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几个主板BIOS

楼主(2014-10-26):
附上惠普 MS-7557 VER2.0主板图片。

惠普 MS-7557 VER2.0.rar

华硕M2R690-TVM REV1.01G.rar

精英P4M800PRO-M V1.0.rar

冠盟GMN61M V2.0.rar

网友:
咦????图片呢????算了。。。图片太大怎么也传不上去。主板来的时候不上电。发现IO的pwrbtn不跳变。换IO无果。风枪简单加热桥后触发了!。。。BGA加热后震荡测试OK。但是不理解。BIOS好用。

网友A(2017-11-11):
你这HPMS-7557的程序写好还要开机密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HPMS-7557的程序写好还要开机密码了

呃?真的吗?我印象中不会啊!

网友A:
就是要输密码了,你试一下有知道了,既然给大家分享出来,你就把密码也分享出来吧,我昨天又找到了一块同型号同版本程序一写就好了,是不要输密码的。

网友(2020-04-21):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输密码了,你试一下有知道了,既然给大家分享出来,你就把密码也分享出来吧,我昨天又找到了一块同型 ...

唉,老兄,你跟楼主都差不多。你有好的、没密码的BIOS程序也上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