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0-26):
Y460p主板,刚到手时时不开机,测桥短路,换桥可以开机但是掉电,看到桥下面的晶振缺了电阻,装上可以开机,不掉电了,但还是不亮,电流0.74a,刷过ec ,和桥的bios ,各处供电都有,请各位老师傅给个提示吧,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可能是换的桥有问题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复位呢

网友:
忘了说了,用示波器能测到复位

网友:
怕是显卡问题哟~!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 如果不行跑VGA到显卡线路,前提时钟复位都要有。

网友:
擦擦内存

网友:
可能桥没换好吧

网友:
有复位了吗,查查复位

网友:
一修板那么多故障的,重点考虑做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桥没做好引起的

网友:
问题修复杂了

网友:
我这块是二修板显卡也被动过了,昨天偶然用示波器探针点到u51 的4脚时跑马了,可能是桥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我再做一次桥试一下,有进展向大家汇报

网友: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