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 黑色屏玻璃,脏了可以擦吗?

楼主(2014-10-26):
在拆机的时候,黑色屏幕玻璃摸脏了,可以用眼镜布擦干净吗?会破坏屏吗?

网友:
可以的  小心点

网友:
太可以擦了,用棉布擦

网友:
玻璃屏是可以擦的,,,

网友:
这东西太脆了。。得慢慢擦

网友:
小心地擦吧.....

网友:
软布,慢慢的轻轻擦拭吧!

网友:
去买清洁套装  直接喷到屏幕上 用清洁套装自带的棉布擦拭干净即可

网友:
为什么不能擦

网友:
可以的,这个我就干过

网友:
可以的  就是要小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把屏平放,下面垫实。擦!

网友:
轻轻的擦   千万小心

网友:
玻璃屏可以擦,这个屏的外边有偏光膜,不影响屏

网友:
我都用鹿皮擦

网友:
不贵的10多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