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V (REV1.01G)能进PE,在BIOS下能看到硬盘,就是引导不了系统。

楼主(2014-10-26):
这个板开始是机子不能显示,千兆网卡发热,拆了后,机子上电就断电,后来发现是内存供电没有出来,换了内存供电芯片后,显示了,
但是,可以进PE,PE里面也能看到硬盘,在BIOS下也能看到硬盘,

接了IDE,也接了,SATA,,硬盘也全格了,MBR也搞了,还是不行,就是不能从硬盘引导,求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bios 下 硬盘启动项 重新选择一下就好了

网友B:
雷击的吧,放弃吧,这种班子卖才50元一片,没必要修,

网友C:
可以放弃了,批量拿货的话,不到30一片

网友:
南桥坏了就这样

网友D:
试试DiskGenius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
估计在南桥

网友:
南桥没坏么?网卡都那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DiskGenius重建主引导记录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下 硬盘启动项 重新选择一下就好了

BIOS设置了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DiskGenius重建主引导记录

你用的是串口的硬盘吗?试着换个并口的硬盘试下。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弄

网友E:
你把SATA接口处的25.00M晶振换了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把SATA接口处的25.00M晶振换了试试。

我装的是IDE的,SATA的也试了都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装的是IDE的,SATA的也试了都不行

我是让你试试。我曾经这么成功过。换25.00M也许有效果。桥内部控制需要频率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让你试试。我曾经这么成功过。换25.00M也许有效果。桥内部控制需要频率控制。

好的,我去试下,成了告诉结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雷击的吧,放弃吧,这种班子卖才50元一片,没必要修,

哪里有卖50一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放弃了,批量拿货的话,不到30一片

是好用的主板么

网友(2014-12-11):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卖50一片的

万能的淘宝呀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不行换南桥。

网友:
换系统,有些板子挑系统

网友:
雷击板子,典型的连锁反映,换南桥吧!

网友:
引导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