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0C奇怪问题

楼主(2014-10-26):
换个驱动板,按键板里五个按键都没有菜单这一项,请问这怎么办

网友:
将驱动板重新刷程序

网友A:
换菜单按键试下

网友:
程序问题。重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菜单按键试下

每个按键都有一个作用/但是没有一个按键可以调出菜单

网友:
真怀疑你这台显示器是不是就是按键问题

网友:
原来的按键那个菜单键现在是什么、、、、、、???

网友B:
你买的驱动板可以点亮,不过不是你这个型号匹配的,是AOC另外的型号使用的不过可以刷过程序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驱动板可以点亮,不过不是你这个型号匹配的,是AOC另外的型号使用的不过可以刷过程序解决

高手,我查看了一下,那个按键板确实不是原装的,按键排列顺序与外壳上的不一样,我去找程序一下

网友:
本来就没有把

网友:
看样子是程序问题,楼主刷过程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我查看了一下,那个按键板确实不是原装的,按键排列顺序与外壳上的不一样,我去找程序一下

被上家改过板!

网友:
再换个通用板,通用板里面有的。。。。我订的都有,还带按键。。。。

网友:
按键 程序 没别的

网友:
今天又到了一块板,换上好了,程序还是没找到,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D:
换按键板看下

网友:
开关就是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按键板看下

每个按键都可以用,但是屏幕上弹不出总的菜单项,所以不能恢复出厂设置或重置

网友E:
看下是不是按键板连接线要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下是不是按键板连接线要改下!

已经改过,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