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遇到了拨了排针后不加电,用手触摸32.768引脚才加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10-26):
昨天遇到的板子,杰微 h61 ,拨排针不加电, 用手触摸晶振引脚后才加电,我换了晶振无果, 求大神赐予维修思路

网友:
金增有无压差?

网友A:
谐振电容、平衡电阻 、还没换尼

网友B:
只换晶振      换了还不行    就不知道把那些都换下再来问

网友C:
触摸晶振触发。 你就换晶振,换了不好,连谐振电容也一起换了。 再不好就是南桥问题了。 直接换桥。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也不好么?

网友:
手摸晶振开机先换电容、晶振、加焊桥。

网友:
打32.768波形,没波波就量电压差吧。
查这一路:RTCRST#-南桥-晶振、谐振

网友:
协整电容要一起换的

网友:
查开机五大条件,我曾经碰到一个,CMOS电压2点多,正常应该是3V以上,换相连电阻OK

网友:
谐振电容换相连电阻OK

网友:
有压差,我换了晶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谐振电容、平衡电阻 、还没换尼

我试试换换谐振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换晶振      换了还不行    就不知道把那些都换下再来问

恩恩,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触摸晶振触发。 你就换晶振,换了不好,连谐振电容也一起换了。 再不好就是南桥问题了。 直接换桥。{:4_113 ...

好的,我换谐振电容了,还是不行,我个人感觉可能南桥有问题,以前经常出现键鼠失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换谐振电容了,还是不行,我个人感觉可能南桥有问题,以前经常出现键鼠失灵

恩恩, 拿你换个南桥吧。 接着说下结果。

网友:
把桥给清洗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 拿你换个南桥吧。 接着说下结果。

结果是我换了块技嘉B75, 我决定不去麻烦它了

网友:
结果修好了没?

网友:
RTC电路的元件。一一排除,就可以搞定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这样板子

网友:
加焊桥不行就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