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5-471g无独显供电

楼主(2014-10-26):
客户送来的笔记本开机不显 电流0.34 没有独显供电和集显供电 别的正常

测26供电 5v  35脚 开启3.3v正常就是没有输出 还有什么条件没达到吗 换过芯片一样

网友A:
CPU供电有了吗?

网友:
把电感后级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是示波器打下G级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有了吗?

cpu供电正常

网友:
测了 上下管G级度是0v没有波形

网友:
38,22,29,40,36脚也要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修了吗,分享一下了

网友:
40脚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兄弟伙你的修好没有哦,我也有一台,拿来的时候不通电,没有待机,被别人修过,现在换了EC,还有中间的双场管PQ4101,待机芯片,3V 5V待机的电容,终于出了3V 5V待机,现在的现象就是不上风扇电流到0.3多点就掉电了,电压还差得多,PL4601,PL4301这些主要电压都还差,我都快修到没脾气了,搞了三四个小时才修成这样子,不晓得上家搞了哪些地方,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今天不修这台了,再修真晕了,等你好消息,修好了回个信,谢谢。

网友:
测了一遍电压 26.38脚5v,22.29脚4.7v,40脚1.7v 20---14脚 0.3.0.0.3.3.0v,6.5.3.4.7.8脚 0v,12脚0v,13脚5v,35脚3.3v,37脚1.25v,31脚5v,36脚1.7v,21.24.30.27脚0v, 10脚3.3v,11.32.33.34脚0v,39脚3v,23.28脚0v,9脚3.3v,1脚5v,25脚0v  帮忙看下那个电压不正常 谢谢

网友:
我也正修这个机器  郁闷中

网友B(2014-12-01):
我也碰到了这样子机子,没有待机电压.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这样子机子,没有待机电压.期待结果...................................

我正在修这个机器..待机电压应该是开关以后才出的.待机只有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