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讯维第一帖

楼主(2014-10-26):
主角:神舟优雅HP650
板号:DAOQL6MB8F0 REV:F
现象:不触发无待机
离开讯维3个月了,这段时间一直很忙,没时间发贴(机器修的头晕晕的)维修开始进入淡季了,这块板昨天晚上同行拿过来的。
接机,上可调电源,按开关无反应,速度拆机,直接测3V5V,发现3V5V没起来
在打公共点,发现隔离保护没过,先不管,直接上论坛,发现无通病,只好找出图纸,输入CHARGER..几分钟的事找到问题了(以为的)此板采用N沟道隔离管 发现PQ30G级1.几V,直接找+VH28的来源,发现来自PU1

测一脚VIN也才1.几V,风枪伺候,取下之后1脚恢复19V,马上扎到料板里面找啊找,找到一个差不多的,装上去不触发,3V5V起来了,心里吧凉拔凉的。仔细瞄一眼,发现EC有氧化,加焊一下,不行,换一个,还是不行,在去测PU1,他好像有个PG信号,测才0.几V,可能不正常吧。也许芯片不一样吧,订一个型号一样的回来试下,晚上还有事,不查了,今天早上快递到了,装上去还是一样,不对劲啊,仔细去查EC的条件 待机时钟复位读取程序,都查了一片,没发现问题,仔细想一下,还漏掉了一个适配器检测信号 发现检测信号没有,追查此信号来源于+ISL6251_VDD分压,而+ISL6251_VDD来源于充电芯片ISL6251,6251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输出这个VDD了,测其开启信号偏低,,不查了,直接风枪伺候换掉6251,在上电,按开关完美亮机。。
3个月,学校给的分全用完了,师兄师弟们给点分吧,出来最对不起的就是打印机老师了,到现在,打印机都没摸过。。

网友A:
校长修机还真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长修机还真有耐心啊

也不长,差不多2个小时吧

网友:
校长加油,像你学习

网友B:
换6251之前 是忙换  还好换了就好了
下次还是多测试下 哦  加分鼓励

网友:
一步一步的查,要是我换那么多。到最后不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技术不错,必须给分

网友:
经验丰富了,,这样的都可以秒杀了哈哈哈

网友C:
我比你强的,修过三台打印机,前两台卡纸,动动搓纸轮,第三台复印有竖条,打印没有,用酒精擦了擦OK

网友:
实地的到底不一样啊

网友D:
校长。。 看来工作很忙啊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业务长进了但标题名称写错别字了。

网友:
搞芯片级维修的一般打印机搞得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6251之前 是忙换  还好换了就好了
下次还是多测试下 哦  加分鼓励

中间也测了几个地方,发帖的时候,客户拿机过来了,就没详细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比你强的,修过三台打印机,前两台卡纸,动动搓纸轮,第三台复印有竖条,打印没有,用酒精擦了擦OK

说的简单,到时候我遇到了肯定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校长。。 看来工作很忙啊

3个月就休息了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校长。。 看来工作很忙啊

3个月就休息了一天。。。。每天都有好几台吧。。

网友:
一般笔记本修的好的,谁还修打印机啊。除了简单问题的。

网友:
开启信号是1.06V吗,这个我是不太清楚。还有要输出VDD的条件就是DCIN要正常

网友:
离开3个月了,技术也不错!进步好快呀。

网友:
校长?校长多测试呀,这样太草率了点,我可不能学你呀!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是不过隔离,是ACOK#拉低了+VH28,然后什么条件都没测直接换PU2问题解决,感谢老大提供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