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3VF

楼主(2014-10-26):
这款机器是客户从国外带回来了 ,客户说带回来以后就不开机了。无待机电流,以为是个捡 钱的机器。拆开机器,放放电还是一样。无待机电流。测3V电感有3V 5V没有电压,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器没有5V是因为EC没有工作,EC没有工作一般是因为充电芯片检测ACIN不准确。测量充电芯片适配器检测电压不对,应该为2.23.测试为1.2.换了充电芯片检测电压正常了。但是还是没有待机。还是没有5V电压。又去测量EC的供电,结果测到一小电感一端3.3。一端1.2.直接测电感不通。小电感阻值为246欧,阻值这么大,吓死人了,直接连起来,待机马上变为0.026.这也太高了吧。。按开关没有反应,还是没有5V电压。测量BIOS波形,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条,BIOS7PINBIOS怎么会有像晶振一样的波形。果断刷BIOS。待机变为0.01按开关,直接显波了,一波三折啊。。

网友:
搞个图片什么的更能有说服力!

网友:
理论不错,但也是第一次听说因为BIOS引起的,但总的来说还是捡钱的机器了

网友:
不会吧,没有5V,居然会是BIOS?我现在修到一台,刚好是有3.3V待机,但没有5V。去刷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