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所有USB不能用

楼主(2014-10-26):
和标题一样,所有的USB不能用,先进BIOS还原,然后看有没有把USB关掉了,结果还是一样,测量USB阻值都一样,供电5V也正常,小白们注意了,为什么一定要去测这个供电,因为有的供电不够5V,电压偏低也为导致USB不能用,。测试完,供电和阻值都没有问题。又刷了PCH的BIOS,结果还是一样,又查了PCH模块的供电,偏至电阻等都正常。然后果断换PCH,换完了,所有都能用了。机器有点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所有USB会突然没用了,不知道会不会是通病,有同行修到过?

网友A:
我觉得是USB的48M没出来 这个不奇怪

网友:
好叼,还说小白们?USB不能用还去刷BIOS我只能说

网友:
新机,都是跟之前的,电路一样,USB不能用好修

网友:
  机器有点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所有USB会突然没用了  你需要知道为什么·  你需要知道怎么修好就OK了· 我们是维修员· 不是故障分析员·

网友:
如果是我,果断换桥,不明白刷bios为干吗

网友:
我修过几个工厂 坏USB的笔记本· ·都是USB外接测试工具烧的PCH 还都是BD82HM55·

网友:
这种问题也来说。唉。。。有意思吗?

网友:
我见过BIOS问题引起来的USB,不能用,也见过5V电压偏低引起的,USB无功能问题。

网友:
天塔汤唯阿斯蒂芬

网友:
阻值正常  上去就干桥

网友:
对 上去就干桥

网友B:
谁说USB不能用就不能刷BIOS

网友:
上次碰到个华硕就是USB不能用,换了PCH也不行,最后刷BiOS好了

网友:
bios坏了bios坏了bios坏了

网友:
恩恩之前有修过啊,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USB不能用就不能刷BIOS

“重日升”说的。。哈哈。。

网友:
上来就一句"小白"这样不好吧

网友:
接口电压 阻值正常  直接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USB的48M没出来 这个不奇怪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哈哈 惨了 吧 不要说别人小白吗 哈哈

网友:
很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先测下USB阻值 数据对地 正常不 在换桥

网友:
USB不能用,打值,电压正常的基本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所有的U口不能用,10个板子9个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我只测量USB供电正常不 如果正常 还是不认 直接就干南桥了。。。。。。

网友:
USB不行用,还要刷BIOS,学习了,我一般都直接换南桥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Z475,阻值正常,供电正常,换了两个桥了,USB还是不能用,时钟测不到,没思路了,BIOS也刷了两个,

网友:
本人见过进入系统后不认USB的,后来搞了系统就OK,前提是PE下能认的

网友:
我觉得也可以直接换桥,没必要刷BIOS

网友(2014-11-27):
楼主思路清晰,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