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c-mx、1333 时钟开启不对

楼主(2014-10-26):
   上电无复位  查各大电路正常   测时钟发现开启是高电平  这个时钟芯片要低电平开启   发现s72这个三级管b级式低电平     旁边有个822电阻做上啦 一个电容延时  但是换了还是一样    在哪里想了想发现  b级不是没有而是在跳变  复位1是有一时没有 换了这个电路相关的元器件还是一样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S72是个MOS管,按图中所示管子G极应该为高电平,而你现在是低电平表示不对,查SLP_S3#和VCORE_PG是否正常。

网友:
先拉个高电平到控制极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72是个MOS管,按图中所示管子G极应该为高电平,而你现在是低电平表示不对,查SLP_S3#和VCORE_PG是否正常。

就是  cpu出来的  那个  pg在跳来跳去   换了s72和  cpu管理芯片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cpu出来的  那个  pg在跳来跳去   换了s72和  cpu管理芯片还是一样的

S72前面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另一脚接SLP_S3#测量一下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cpu出来的  那个  pg在跳来跳去   换了s72和  cpu管理芯片还是一样的

徐总不好意思啊  现在才回你    这几天比较忙  那快板子修好了  是开启那个电压在跳变  在一个三极管下面的一个电阻   听说现在实地很热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