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EC显示器

楼主(2014-10-26):
一台NEC E1902X显示器刚开机几分钟正常,过一会就花屏

网友:
屏坏    不用折腾了

网友A:
用通用板试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或者驱动板

网友:
自己先打开看看,没有你想想中的复杂。有可能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板试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试过 试不出来

网友:
试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网友:
驱动板 屏  和程序 就这及个问题么

网友:
见过是屏坏的,发热就不行了

网友:
换一条屏线 还是不行就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大部分都是屏坏,遇见的 开机几分钟白屏的,花屏的,闪屏的  都是屏问题。。。。修修逻辑板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