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开机几秒掉电

楼主(2014-10-26):
4738开机几秒掉电,在BIOS不掉的 刷BIOS解决,但是刷完风扇狂转,找个3V飞线可以解决

网友:
哥哥,发的不够清楚,看的云里雾里

网友:
描述不够详细 不明觉厉

网友:
风扇常转那么还是BIOS不对了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
难道不是超级电容坏了

网友:
真的说的不清不楚

网友:
风扇最好常转  这显卡特容易坏

网友:
还没修到过

网友:
BIOS不对吧,

网友:
风扇狂转还是bios有问题吧,宏基官网有最新bios的

网友A:
完全没看懂,。是刷好了,还是飞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看懂,。是刷好了,还是飞线好了,

刷BIOS可以解决机器掉电问题
但是之后风扇常装

所以给风扇飞线3V 为了减弱噪声

网友:
bios资料不行吧 呵呵

网友:
掉电的机器看见就头大。

网友B:
找个3V飞线可以解决  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都不明白

网友C:
比较简节啊,希望楼主下次发贴能够详细描述

网友:
3.3以后要是功率大了,能散的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简节啊,希望楼主下次发贴能够详细描述

加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3V飞线可以解决  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都不明白

风扇那里供电线直连3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