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P5P43TSI 不复位 同行一帖子

楼主(2014-10-26):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8476
原帖子在这里 那个同行说 822电阻 一端是1.2 一端是0.6 换完822排阻两端 丢失1.2 是误导大家!822排阻 一段是1.2 另外一端是0.6 是正常的 因为另外一端是通过2个NPN
三极管
才最后产生南桥所需要的PG 就是通常主板上行用的 0.6 导通 拉低 然后再低电平截止 输出3.3的 PG!一块同样的主板 2个PG 全了 电压也全了 全板没复位 最后换南桥解决!
希望以后大家确定了 再发帖子 不要误导大家!
主板

网友:
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是钳制在0.6-0.7V之间的。你是说的这个意思吧,那一边1.2V一边0.6V连到B极上的电压故为正常。

网友:
三极管的导通电压0.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