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SE喇叭破音

楼主(2014-10-26):
ASUS F83SE喇叭破音 win7系统 万能驱动下 声卡 问题一样 拆机更换声卡芯片!! 更换声卡芯片 问题一样!!反过来想 应该先软 后硬 于是装个 xp 问题好了 由于客户需要win7系统 换回win7 还是破音 ASUS官网 下个驱动 问题解决 别走弯路啊
win7

网友:
换喇叭先

网友:
呃呃呃呃呃呃

网友:
上次遇一台,不过不是华硕的,换功放芯片才可以

网友:
最好更换喇叭

网友:
应该是喇叭问题

网友:
外接耳机正常吗?

网友:
华硕机型很多声音问题都是驱动不对造成的,要下载正确的驱动安装,包括摄像头都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