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SUS 型号:VW193 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一闪就灭,求助.

楼主(2014-10-26):
ASUS 型号:VW193 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一闪就灭,拆开量测电源板电压正常,驱动板电压也正常,求各位帮忙协助,谢谢

网友:
开始认为电容问题更换后现象一样,换个新电源板现象依旧,驱动板输出电压量测为3.31v,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A:
显示器开关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这个真心好使

网友:
电源板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开关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这个真心好使

我外接个开关试下,谢谢

网友:
大师。。这个灯管是不是也有可能啊

网友:
见过这种现象很多都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B:
把后级滤波电容换了,接上测机灯管看看还灭不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后级滤波电容换了,接上测机灯管看看还灭不灭,

我今天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主要看下开关 和程序。。。

网友C:
今天试了一下,是开关问题,1脚和4脚短接下就有显示,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灯管保护,原来是开关坏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看来以后得多检查检查了

网友:
开关坏了吧

网友:
把后面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试了一下,是开关问题,1脚和4脚短接下就有显示,问题解决了。

大多数就是开关  太常见

网友(2017-05-03):
这个有点峰回路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