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LGO LA-4494P DDR3 GM45 Nvidia独显BIOS

楼主(2014-10-26):
看到论坛里没有GM45的BIOS,只好昨天搞到一台gateway TC7的机器,里面的主板是DDR3 GM45英伟达独显的,特地备份了一个,有需要的拿去。

网友:
真的假的哈

网友:
当然是真的,我修的那个机器是CPU坏了,一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在论坛下了个PM45的BIOS,在刷那个BIOS前把原机的BIOS用编程器,结果不是BIOS问题,后来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2018-02-11):
我的是ACER板号一致 下个试试看就知道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