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系统 掉电 求解决

楼主(2014-10-26):
进水机器不开机修到亮机了  进系统会掉电 求解系统掉电的思路

网友A:
有短线吧好好看看

网友B:
PE掉吗 安全模式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线吧好好看看

没断线  多家同行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掉吗 安全模式掉吗

都掉  只要开机亮分钟左右就掉电

网友C:
还是最先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D:
重点还是散热吧,是不是要加个垫片呢

网友E:
你先确认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最先考虑散热问题

不关事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还是散热吧,是不是要加个垫片呢

不关事的   这种问题早就考虑过了

网友:
是不是还有腐蚀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先确认正不正常

能进PE 放着掉 进BIOS放着也掉电

网友:
我以前也搞到过进水机,进系统就掉电。。。有时候进系统能几分钟。。后查还是进水腐蚀的一个二极管,加焊就好了,建议检查进水腐蚀件,就算加焊了也要再检查遍。。

网友:
对看进水那是不还有坏的的

网友:
新手路过,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最先考虑散热问题

那就再看看还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检测仔细一点

网友:
查3V5V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线吧好好看看

断线排除了  看过N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掉吗 安全模式掉吗

都掉 开机两分钟左右就掉

网友:
有NEC大电容吗  有就换掉

网友:
掉电,估计是保护了,进水部分检查下咯,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