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帖子求助华硕M2N68-SE

楼主(2014-10-26):
发个帖子求助华硕M2N68-SE

原来能开机,压了一下CPU开不了机了

目前情况:
CPU供电芯片PU1无供电
点位图供电来自PQ10,但是触发后PQ10无电压,我理解这是个低电平导通的三极管,应该B-E导通,查三极管E及来源,结果是(图2)来自PU1的OFS脚,不太理解,接下来怎么处理了

网友:
三极管导通应该是CE级之间直接连接,是不是你理解错误了呢?

网友:
要想从点位中还原电路图,脑海中得有一个极好的电路雏形,一般人无法做到~!~你压了一下CPU开不了机了!看看板子有没有开焊的,加焊一下电源IC~!

网友:
我把控制PQ9   PQ10三极管的B级连接的另外两个三极管给拆了,  PU1的VCC5能有3V左右的电, 这也不正常啊,   条件:有VCC5  3V左右   VCC12正常   EN 3V     pwrok 3V    没有UG  LG输出  没有P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