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有时无法识别

楼主(2014-10-26):
z77板 usb2.0全部正常 usb3.0后面和前面各有一个有时会无法识别。。有时候正常求解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接口虚焊了~~~~~点焊一下看看,,,不行就加焊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虚焊了~~~~~点焊一下看看,,,不行就加焊I/O

USB接口不是直接南桥管理的吗?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虚焊了~~~~~点焊一下看看,,,不行就加焊I/O

usb接口? 前置和后面 各有一个这样。。感觉不会这么巧吧

网友:
USB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USB3.0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检测,需要看看图,你把前置3.0拔掉看看

网友:
1.检查下USB驱动是否正常?
2.测不能用的USB的供电正常吗?
3.加焊I/O芯片

网友:
usb3.0接口应该有专门芯片管理的,直接换个试试吧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这种情况,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