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苹果笔记本,系统不知道怎么装

楼主(2014-10-26):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笔记本,系统坏了,不知道怎么装,也不是装哪个版本的,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我公司也有一台这样的,叫我装系统,我咋一看,还以为是山寨呢,因为见过比较多是山寨苹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也有一台这样的,叫我装系统,我咋一看,还以为是山寨呢,因为见过比较多是山寨苹果

是不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把硬盘拆下来,卖给我

网友:
       的确没装过

网友:
看看。是不是INTER的处理器。 是的话。就可以装WINDOWS !!  不是INTER的处理器的话。就只能装苹果系统了。

网友:
电源接口是圆口的话只能装老版本的苹果,是长口四针的话可以装window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把硬盘拆下来,卖给我

亲,看清楚啊,是我公司的。不是我的

网友:
苹果系统好少装  实在不行就把硬盘拆下来导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