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明白的是,这样贴标不会影响温度吗?

楼主(2014-10-26):
(图片)

网友A:
好多也都是这样贴的,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指定会影响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也都是这样贴的,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指定会影响散热,,

所以说嘛,这样贴是不科学的,有的时候怕会影响温度,有想把它撕掉的冲动,可是撕毁不保

网友A:
台式机的CPU散热其实也不差那一点,笔记本的好像没有这帖子

网友B:
这种只能撕掉,别无选择。

网友C:
呵呵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用好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用好散热器

如果这个东西都能堂而皇之存在,那么风扇、导热硅脂这一套散热设施要它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的CPU散热其实也不差那一点,笔记本的好像没有这帖子

笔记本到目前为止确实没见过这么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用好散热器

没错,问题不从根本解决,去处理次要,没用的

网友D:
也确实不好选择不贴这贴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确实不好选择不贴这贴哪呢?

这确实也是。775的根本别无选择

网友C:
amd  总不能贴脚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只能撕掉,别无选择。

撕毁不报....

网友(2014-12-24):
引用 网友C:
amd  总不能贴脚上呀

呵呵 ,AMD贴脚上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