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人民币求教日立HCP-7700X液晶校正方法,有图

楼主(2014-10-26):
查出是红色的有问题了,买了一片回来,换上去了,需要调重影,主板正好挡住了液晶片,不知道怎么调了,请教了,钱不多,小小心意。可以的请加我qq294567864,决不食言,有好方法的,或者你开个好价钱也行

网友:
如果是原装板还需要调吗?本人小白。。。

网友:
俺也小白!想问一下调的是液晶片的安装位置吗?多发图片上来,也许大家能帮到你。是不是调整“白平衡”啊?

网友(2014-11-25):
那三块液晶片很难调的很好,除非是老手了,新手估计一天都很难,先调中间那块吧

网友A:
涂一点热熔胶,遮住另外两块的其中一块,开机发热后可以慢慢移动LCD片,打开个带十字的图片,调好后不要动,关机,冷却,热熔胶凝固,拆开涂上耐高温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涂一点热熔胶,遮住另外两块的其中一块,开机发热后可以慢慢移动LCD片,打开个带十字的图片,调好后不要动 ...

感谢。
不过这个机子比较特别,主板挡住了液晶片

网友(2015-08-02):
我也调了一个星期。还是不完美。眼睛疼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