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

楼主(2014-10-26):
故障是不上内存跑C1,上内存跑25,是那里 问题呢?

网友A:
还有一片N61S跑CF,电压都正常,

网友:
加热桥看下能过不

网友:
大哥,给点思路吧?

网友:
内存已过,卡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片N61S跑CF,电压都正常,

查CPU及其供电。

网友:
不上内存跑C1,上内存跑25,是内存已过,卡显卡了~!

网友:
这种板子基本上都是北桥坏的多少  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片N61S跑CF,电压都正常,

CF 遇到是 晶振引起的

网友B:
刷BIOS,不行的话就加焊桥,,,

网友:
卡25加焊桥试试吧注意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不行的话就加焊桥,,,

刷了一个不跑马,再下一个刷进去,还是跑25,北桥加焊了2次,都不行,

网友:
加焊南桥啊。。。咋搞了北桥去了。。

网友:
遇到一次技嘉跑25  拆网卡就可以了   你这个也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