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版号 6050A2229401-MB-A03 求助

楼主(2014-10-26):
HP 541 开机电流跑到 0.8A 测各个电感都有电压,测内存时钟有电压,VDD没电压,系统管理总线没电压,求大神接下来查哪里,本人小白

网友:
没图纸啊!!!!!!!!!!

网友:
有没有图纸呢

网友:
有的,现在要测哪里

网友:
测下南桥和CPU的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你看看对不对

网友:
VDD没电压先修出来,系统管理总线是南桥发出的可能还到显卡,网卡等。看看是哪路短路或桥发了没有。

网友:
既然你都发现了有电压没有出来 就按着时序修 为什么没有电压
不知道先修那一路?随便分析一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