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60 字体显示粉色

楼主(2014-10-26):
型号:G360
版号:DALL7AMB6EO
故障:开机字体显示粉色(本应该是白色)。
      先更换了屏,故障依旧,没有这种屏线,只好加焊显卡后正常,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又恢复了故障。然后换了个新显卡上去,现在故障还是这样。外接显示正常,该白的白,该黑的黑。

网友:
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种是属于花屏了吧,不死机的话估计是显存内存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查查RGB线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A:
没有屏线,那你只有换掉显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屏线,那你只有换掉显存了

这个显存有什么好的办法判定是哪个显存,背面两颗用有铅的温度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B:
订了屏线了,到时再看看。

网友C:
显存的机率较小,要 不屏线,  要不就接口,多查一下吧。

网友D: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E:
这种是缺了一直颜色看看每个信号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是缺了一直颜色看看每个信号的阻值

量了下阻值发现:TXLOUT1+  TXLOUT1- 这个+的阻值是0,而1-的的是92欧(这个阻值是不是低了?)。1+ 1-分别通过RN13过来,而RN12没有接,其他2组阻值都有500多欧。1+1-分别是经过RN12(而RN12是没有接)--PCH 和经RN13---显卡(显卡已经换了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订了屏线了,到时再看看。

换屏线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的机率较小,要 不屏线,  要不就接口,多查一下吧。

换了屏线故障还是一样。接口的话量色差那几组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也有可能,,,

换了屏线故障依旧。

网友:
屏线或屏接口接触不良导致你这种问题。要修好必须换屏线。

网友:
量到LA_DATAP1 对地阻抗为0,然后通过点位图,查到这个点是在PCH里面,没有其他元件。本身这个机子是网卡用不了的。后来用外置usb网卡也用不了,现在只能用wifi。当时就怀疑这个pch有问题。但是客户天天一个电话催说他急用,就没有修。LA_DATAP1 通过RN12到屏接口。其他几组色差信号都正常。拆下RN12量四个焊点的对地阻抗,只有RN12.3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