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软件修硬盘初步心得(适合刚入门者看)

楼主(2014-10-26):
我是主修笔记本和显示器的,以前看硬盘都是用MHDD扫,发现有坏道,就用ERASER一下,能消除坏道就好,不能的话,硬盘就扔了,如果发现有红绿块就无能为力了
    刚好前几天朋友送一个免费的WDR WD硬盘专修软件给我,我看了一下说明和视频后,就开始了艰难的硬盘维修之旅。心情万分激动之下,捡起垃圾桶里的一堆WD320G有坏道的硬盘(不认盘,不通电的直接再扔垃圾桶)。
         经过几个废盘以后,在我看来是坏了,,在WDR下不认盘了。几个都是坏道盘1个:逻辑扫描,G转P,再逻辑扫描,G转P,10几遍后还有坏道,再做内格P表,2天过去了还没完,玩在关掉WDR,这盘就完了。2个:再拿一个盘,重复上面步骤,还是有扫不完的坏道,再做内格P表还有坏道,这个做个自效,从第一步一直跑到逻辑扫描(读)并加入LOG这一步时不动了,再等了3天3夜后,关自效(几次),复位,WDR认不到盘了。3个:一样重复上面步骤,做G转P一天时间,等不了关WDR不认盘。4个:重复上面步骤,做自效一直跑到最底下的DC,再下就是00完成了,就是这步我等了3天,火了关自效,复位,又在WDR下不认盘了

        为什么都修不好盘。都是坏道盘,而且做从盘里面都有分区都能打开,里面的文件也都能读写,只是在MHDD下,有很多坏道,系统装不进去,或是系统装了用不了几天又坏了的盘,像这样的盘,应该坏得不严重,为什么会修不了呢,望在这里能得到一些答案,先谢谢了,再谢谢(用过WDR4.0英文版,5.0和5.3中文版都一样,用AMD主板会现花屏,用H61主板有些盘认不到,最后我用915主板基本都能认到盘)

网友:
你最好不要用逻辑扫描了,这个不行的,对于你的盘有这么多不好的地方,会把你的硬盘搞死的,我就试过。
其实,你其实可以将硬盘分区隔离,这样还用得久一些,快一些。如果你想修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硬盘如果可以开自校,但也不一定可以修得好,边高手也不保证可以呢。
再次,你来来去去都用什么G转P,其实,作用也不是很多,对于少量的坏道,还是可以的,不好,好像很快又在别处出来了。
再次,建议你多在论坛上看贴子吧。

网友:
反正就是搞来搞去,坏道还是多多的,没减少,就是原来的坏道进G表了,再扫又有新的坏道出来了

网友:
坏得太严重了,即使坏道全部扫进p表了,很快g表又会满的,从而逻辑扫描会再次出坏道。

网友:
这样搞何时是个头呀

网友:
免费的软件使用上会受到一些限制吧

网友A:
难道收费的软件会有不同,用过收费软件的人出来说下吧

网友:
没用过费的,真的,修硬盘看来不那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收费的软件会有不同,用过收费软件的人出来说下吧

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收费的肯定好用多了。

网友:
其实楼主的思路是对的,只是工具不给力,少量坏道一般来说,逻辑扫描就可以搞定,坏道多了,就要跑校准了,做通刷了。

网友:
我现在一个盘做自校后,可以完好认到硬盘,查看G表里有130个,P表里有1W个,看来坏道都扫进P表了,再扫描,怎么全盘?号 或是!号,现在怎么办,接一下去要怎么做
      还有,10年前买个PC3000, 后发现没固件,根本不能修盘,就不用了,   罗老师能否介绍个什么正版软件,就修修坏道就行的软件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想学点大神的经验啊,情况和楼主一样的,不知道怎么才能修好坏道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想学点大神的经验啊,情况和楼主一样的,不知道怎么才能修好坏道盘

修硬盘很费事的!另外老兄,你咋偷我头像!

网友:
楼主,不认盘,能通电不敲盘 可以卖我,我回收的

网友:
同是新手,共同努力。

网友(2014-12-13):
几个320G的西数盘,外观良好无损伤,通电不认盘怎么收?

网友:
哈哈 你这方法根本就不对  也修不了盘  慢慢练吧  不报废几个怎么能行

网友:
熟能生巧,多加练习

网友:
还没有用过。。。。。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