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长城l2280故障现象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 开了马上关了 电源灯也灭了

楼主(2014-10-26):
主芯片加焊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我还以为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电源板的芯片吗

网友:
虚焊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从来没有加焊过芯片解决问题的,,,虚汗的感觉没有那么多啊。。。

网友:
还有这问题啊  真以为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是外接供电的    我用维修电源代换    就可以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按压芯片就好了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加焊

网友:
楼主未免太过仓促了吧, 加焊芯片冷机测试过吗?

网友:
  驱动板 主芯片吗?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过主芯片虚汗这样故障的,目测会想到电元版

网友:
修过一次这样的,有一个,换了主控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