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电阻阻值是多少 怎么看色环电阻

楼主(2014-10-26):
   黄 蓝 金金 白  用万用表 量  无穷大

网友A:
图太小太模糊了,按你的色环是4.5欧,白色不用看,当4色看,给你一个软件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2834-1-1.html

网友B:
是个保险电阻   4.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太模糊了,按你的色环是4.5欧,白色不用看,当4色看,给你一个软件吧
http://www.chinafix.com/th ...

x谢谢  下载了

网友:
4.6欧按你的色环看是

网友(2014-12-23):
电阻开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太模糊了,按你的色环是4.5欧,白色不用看,当4色看,给你一个软件吧
http://www.chinafix.com/th ...

应该是4.6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保险电阻   4.5欧

你怎么算出来是4.5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