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指导高难度焊接技术

楼主(2014-10-26):
红色箭头的地方连线虚焊,焊盘点的母体是陶瓷硅板,如果烙铁温度稍微高一点焊盘就完全脱落了,而且不容易沾焊锡,请大家指教怎么样才能焊牢固。这个连接线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银色的软软的,原厂好像是激光高温熔焊的!

网友:
不能整根线换掉的吗?

网友:
在板上涂些焊锡膏将电烙铁设置240度用漆包线飞线

网友:
基板上不好焊接,散热又快,用个大功率烙铁快速点焊

网友:
整个换个细线,不能焊上吗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呀?    温度调高点,快速点焊

网友:
直接焊在零件引脚上

网友:
此处电流很小,搭一根细漆包线快速点焊一下,见好就收。

网友:
这个确实有难度,只能点焊或设备熔接

网友:
把焊盘刮一层铜点上锡。速度。。

网友:
可能需要专业设备,万不可乱动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咱们手中也只有烙铁能用上了!事先刮净,涂焊膏,烙铁高温点焊,1秒!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谢谢大家指教,这个线是需要整个换掉,必须粗一点的线,之前换过细的线会烧短,此处有一定的电流,难点就是基板上面的焊点是铜的很小,而且热了之后很容易脱了就彻底废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

网友:
模块里的白色软线是银导线,焊盘黄色部分是镀金的,要把金和银焊在一起那得要多高的温度,所以厂家生时肯定是点焊的.如果想用烙铁把两个物件焊起来一定得借助别的介质,有一个方法可以试一下(有一定的风险,建议先找个坏的先试):
1\先涂少许硫酸(铅酸电瓶补充液应该也可以)到焊盘,目的是对氧化层清洗
2\选取高含铅量的锡线作焊条,可以更好的焊接(因为铅跟金银有很大的亲和力,金银可以在300多度的熔溶的铅液里溶化,)
3\焊接后一定记得清洗,因为硫酸有强腐蚀性.

以上建议仅作参考,本人虽实践过,但请LZ谨慎考虑.

网友:
用热风枪预热基板,然后上烙铁焊接,我以前焊过类似陶瓷镀银(和压电陶瓷片差不多原理)的板子,不过我的板子小,是拿下来放电炉上加温后焊接成功的。仅供参考啊

网友:
用导电银浆试试呢。银浆干了后上胶密封。

网友:
兄弟,这个我觉得应该是ECU吧,如果几千块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修了。
那些线应该是铝的,专门设备绑定上去的,的确很难处理。

网友A: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心指导,有些事情就必须折腾才有意义!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心指导,有些事情就必须折腾才有意义!有消息了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党和人民等着你胜利的消息,结果你没下文了

网友:
用导电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