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电池显示(剩余项目未知)

楼主(2014-10-26):
如题,怎么回事
系统已重装过了,电池换了个新的
会是BIOS问题,还是主板冲电电路问题

补充内容 (2015-1-7 10:45):
刷了个BIOS好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已经达到报废程度了?

网友B:
在电流表上能否看出在,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电流表上能否看出在,充电

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已经达到报废程度了?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BIOS,EC,都有可能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坏了,或者是电池与EC之间的SM总线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