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平常遇到笔记本BIOS芯片需要代换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4-10-26):
今天修完机器闲来没事亲测了容量一样,品牌不同的两颗BIOS芯片,型号是华邦25Q32BVS1G与MX25L3205DM2I,联想G460,版号LA-5751P V1.0上做试验,在听有的师傅说,容量一样的BIOS芯片是可以代换的,以往也困惑了很久,今天刷了同样的程序,而且编程器校验正确,原型号是华邦25Q32BVS1G,刷同样程序换MX25L3205DM2I,结果是不跑代码,请教师傅们,这样的情况只是个例还是BIOS芯片根本就是要同型号代换,朋友们踊跃的讨论下这个问题。

网友:
我只知道图纸上的BIOS型号和主板上的型号,如果不一样。这两个型号的BIOS就可以代换。

网友:
我一般找同容量的就可以了,基本都成功

网友:
容量下样 就行了 基本上

网友:
BIOS 容量一样 宽度一要基本可以代换

网友:
我给出的这个型号有什么差异呢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是你换的芯片本身有问题,要么是你程序有问题,一般都是同容量就可以代换

网友:
遇到过只能那个用原来的bios芯片才能开机,但是很少见

网友:
编程器器件没选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