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内接闪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4-10-26):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K43S笔记本,开机上直闪屏,外接显示正常,屏线换过了,故障依旧啊,求大神指点哦!C:\Users\ligen\Desktop

网友:
屏换试过了码

网友:
测试控制信号波形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  屏线都试过吗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再不行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我修到华硕K54LY就是同样的问题  屏线接口没有3.3供电 MOS管没有导通 G S级无电压最后查到LVDS_EN GPU没出来 加汗显卡就出来了 顺利点亮内屏

网友A:
我用BGA做过显卡,换过屏,换过屏线,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BGA做过显卡,换过屏,换过屏线,故障依旧

查一下背光控制电路部分

网友:
内屏闪是背光闪吧?

网友:
修好了,是显卡问题,朋友们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