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本机b305加焊南桥无线网卡用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6):
急啊,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A:
说清楚点! 是认不到无线网卡模块!  还是认到了无线网卡;搜索不到信号!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无线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清楚点! 是认不到无线网卡模块!  还是认到了无线网卡;搜索不到信号!

应该是属于前者

网友:
桥没焊好重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