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4-10-26):
      一次插着适配器正常开机,系统启动界面还未完成时突然黑屏关机,按开机键无反应,无任何显示,必须断掉所有电后,仅用电池可正常开机使用,但再插适配器就又立即断电!

     开机检查,DISCHARGE、-PWRSHUTDOWN均为低,应该是U39(TB62514)保护了

检查
      上电过程,电流从0.04很快降低到0,无任何灯有显示,然后测试以下各电压
      VCC3SW,3.3V,正常
      U39.58脚,TH_DET,小于0.5V,正常
      U39.57脚,BAT_VOLT,7.3V,正常
      U39.36脚VCPIN28,U39.24脚VDD15,上电后分别能到23V和15V,但很快就开始降落,应该是保护启动关闭所致
      U39.45脚VCC5M,上电出现5V,很快降落到0.6V
      U39还其它哪些脚跟-PWRSHUTDOWN输出低有关不是太清楚,测了也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实在没辙了,就想试一下电源由低往高调,看看在什么电平下开始有动作的,结果发现,配器电压16~18V左右下能正常开机使用!
再高就出现上面所说的故障了!估计是哪的电平检测电路出错导致的,实在没办法了,请朋友们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放电管击穿了。要用可调电源!!

网友:
电池放电管,是Q45吗,测了没短路。
用的是可调电源代替适配器调的。

网友A:
充电芯片应有个AC IN检测针脚吧!一般都是取两电阻分压值。查PDF说明看动作阈值电压。

网友B:
重点测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先单修好保护隔离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测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

难道这个信号也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PWRSHUTDOWN输出低  这个信号有问题 正常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测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

插入适配器插头,该信号被下拉10K到地,,电压1.6V,稳定无干扰等,没发现异常.

网友:
支持你,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应有个AC IN检测针脚吧!一般都是取两电阻分压值。查PDF说明看动作阈值电压。

这个也查了,适配器电压上升到18.3V时,充当芯片的#EXTPWR变低时,-PWRSHUTDOWN在5ms后跟着也变低,见下图

网友:
       按lmsz建议检查没发现问题,但了解到-EXTPWR拉低后就出现关机,于是想让-EXTPWR在正常电压值下也保持高电平,这样可能就不断电了呢吧?于是就想到让AC电压检测失效,通过短路R76,充电芯片就始终检测不到正常电压值了,-EXTPWR就不会变低了。这样改估计最多充不了电,但能正常使用适配器吧。

      简单测试一下,确实能在20V电压下,保持-PWRSHUTDOWN为高了,于是将机器装起来,开机后bios却报电池电压过低!还是无法使用,失望了!决定还是恢复吧,至少能找个18V的适配器来用。恢复完发现正常电压下没再被断电!难道好了吗?

     赶紧整机装起来看看。果真好了,插上适配器也能看到面板电源适配器图标了!

     这能算修好了吗?怎么回事都还没搞清楚。先这样吧,再出现就再到刚处理过的这里在检查吧。

     这个过程中就对R76下过烙铁,焊接前仔细看过R76焊接是很好的,但确实是在处理过这里后有了质的改变。感谢lmsz的建议,感谢大家的热心参与,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