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第一次开机灰屏,拔下适配器再开就正常

楼主(2014-10-26):
客户一山寨笔记本原故障开机灰屏,店里伙计直接拆机加焊了CPU(板子只有CPU+SB),现在故障为冷机开机依然灰屏或者说第一次开机灰屏,拔了适配器后再开机就正常运行几个小时无任何问题,关了再开也正常
附上图纸,版号不同不完全一样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冷机不能开,重新拔插适配器就可以开机了。不知道是哪里信号不对

网友:
开不起机的时候查屏供电

网友:
19V  5V  3.3V  EN 都有

网友A:
只有CPU 和SB   那么显卡是CPU 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CPU 和SB   那么显卡是CPU 集成的?

我把图纸附上了,你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MP10ER1.4这是板号。 论坛没有,淘宝也没有找到!

网友:
正常开机后插适配器能正常充电吗?

网友B:
客户原来的电池已经鼓泡不能使用了,现在只用适配器。  灰屏和正常的时候,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C:
查查适配器输出电压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再看看有没有NEC电容!

网友:
没见过这么怪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适配器输出电压质量是否符合标准。再看看有没有NEC电容!

这个用可调电源应该可以确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原来的电池已经鼓泡不能使用了,现在只用适配器。  灰屏和正常的时候,电流是一样的

会不会没有供到屏呢

网友:
客户不使用电池,直接使用的适配器

网友:
到店里 机器又是灰屏了,昨晚查了些老帖子按照思路,依次用850加热了 南桥、CPU、EC结果现在一直灰屏了

网友:
还没见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干sb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