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习 测量一块主板有很多贴片电阻有蜂鸣声 怎么回事哦

楼主(2014-10-26):
刚学习 测量一块主板有很多贴片电阻有蜂鸣声 怎么回事哦 难道这块主板坏的严重,这块主板拿去给人修说是南桥坏了
电阻

网友:
看来楼主和我一样是小白呀

网友:
板上有些电阻只有几欧数字表响也是正常

网友:
不要听声音,看数值,有的地方对地阻值几欧也是正常的,为0肯定短路了

网友:
数字万用表蜂鸣档响的时候表笔两端不为零的!不同的表有不同的阻值界限。所以响不等于短路。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要看数值的,主板上有好多是0欧姆的电阻或者只有几欧姆的电阻。同时也要看电阻上的标示值啊。

网友(2015-12-21):
额 虽然还不是很懂,只能实践了

网友(2017-08-0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COME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