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M5010 待机过高!无3 5V

楼主(2014-10-26):
机型是:DELL M5010 AMD平台~~故障为待机0.1A左右,待机芯片为RT8205B。待机的时候无5V,3.3V有0.4A  3V和 5V线性都正常。线性电压和待机的对地值也都正常。待机芯片发热!!上电瞬间待机3V 5V都能出来!!马上保护。求帮助:

如图:

图纸 dell m5010

网友:
更换过待机芯片,故障一样!!

网友A:
待机0.1?待机太高 查下有线性3 V5V有无短路

待机出现下就没有了 ?查下 待机开启  3V5V后级 (不要认为对地正常就后级完全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1?待机太高 查下有线性3 V5V有无短路

待机出现下就没有了 ?查下 待机开启  3V5V后级 (不要认 ...

谢谢,线性没有短路!!我拿到机器的时候待机是0.09。换了一个芯片变成0.1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我现在修的三星也是一样的,楼主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电感:PL408打值为0000,电阻档测也0.001 该电压为:+1.1V_RUN 供桥和CPU,取下CPU值也这样,难道桥挂了?这个会影响待机没?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待机电路那一块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之前碰到待机芯片发烫,换待机芯片就好了。

网友:
待机本身就偏高,,,,查这里

网友:
直流波形怎么抓的???????

网友:
3 5 v 是不是 有短路  或者是滤波的电容 不良 引起的保护

网友:
目前关闭3 5V的开启信号,待机变为0.026 线性有,不烫了

网友:
兄弟 适配器有没有换个试试

网友:
M5010刚被客户拿走了~我的是7声报警 搞好了~ 待机是0.013吧~  记得不太正确了~你的待机偏大了~单独开启3V  ~5V看下哪路保护!

网友:
可采用烧机法烧3V、5V待机负载。EC能确认正常吗?

网友:
桥短路导致桥拉低3.3V 楼主你没有量3.3对地阻值吗?我觉得你先判断一下桥是否短路

网友B:
测一下EC的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线性电压短路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微短路了吧,有隔离点吗

网友:
不是说都出来了吗,怎么还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EC的供电有没有短路?

这个还可以模出来的,但要小心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