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 SE PLUS主板跑0D 98 60 1D

楼主(2014-10-26):
华硕P5Q SE PLUS主板跑0D 98 60 1D就不动了,经仔细判断,上不上内存都这样跑码,这个说明和内存总线没关系,主板还没工作到访问内存那一步,更谈不上和显卡有关系,换了CPU,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拔掉BIOS芯片诊断卡跑00,访问BIOS正常,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哪位高手碰到过指点一下
华硕

网友:
我也有这一样的故障板,查不出怎问题,一直放那里

网友:
换时钟芯片 870-954

网友:
记的徐总讲过的,看看徐总发的帖子,对你有帮助

网友:
请看本版块置顶有说明贴。

网友:
发快递 给我维修 秒杀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边上的822问题

网友:
查下时钟IC旁边的信号吧

网友:
822问题时钟IC旁边

网友:
查系统总线就是啦

网友:
在线等,我也有快一样的,同现象,谁修好了,指点下

网友:
内存条件查了吗,既然能跑码,那说明已经过了U,该往内存方面进行了,华硕的SPD爱出问题,

网友:
时钟芯片旁边的822电阻全加焊了,还是一样的,应该是还没检测到内存吧,上不上内存跑码都一样,放一边在,等有时间再拿出来修修,记得有一次一块ASUS的板没过保,拿去售后那小伙工作台上就一个850,他一看那主板连我什么问题都不问,直接拿850换了BIOS边一个822小排阻,他说这是这板的通病,换了后给我进系统,把各功能测试了一次就给我了